thinkpad E570C解密

楼主(2019-01-16):
手上有台E570C客户忘记了BIOS管理员密码
拿过来解密,我拆开后发现板上没有24芯片,有解过这种新机器的兄弟告诉一下,谢谢         密码在IT8586E程序里,求这个机器EC程序

机器已修好,换了剪板的EC,开始发了两个刷好的不行,开机0177报错,应该是论坛里面有位兄弟说的版本不对,后来买了剪板的EC才好,程序我用809H备份下来了,CE570 NM-A831 R2.0注意是2.0的

网友:
刷bios或者ec.....................................

网友:
光驱接口那里,不是所有都是24开头的,你这一看都是显卡修多了,

网友:
刷bios 不行吧, 之前接過沒搞好, 淘寶上有人搞, 但要發板子過去, 如果只買rom文件, 要500元, 我退給客戶了.

网友:
换剪板EC

网友:
看下EC什么型号 或者 买剪板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剪板EC                                                                                             ...

哥长这么帅  说什么都对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剪板EC                                                                                             ...

没有剪板,只是说刷好的35元,没敢买

网友B:
也可以买剪板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买剪板的EC

这个EC程序用什么编程器刷。用什么样的转接器

网友:
板子也不拍个高清图,怎么帮你?

网友:
如果手上没有it8586芯片的编程器,建议还是买一颗已经刷好程序的芯片吧,这样比较省心。

网友:
剪版省心点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