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挡代码55意想不到的修复

楼主(2019-01-16):
主板:华硕H61M-K
故障:挡代码55
很久没发帖子了,现在只挑一些原来修不出来的现在攻破了的故障分享给大家。进入正题,接到一块华硕H61M-K的主板 ,挡代码55,根据经验挡55代码一般都是不过内存或者是CPU座弯针或者是bios不支持22NM的cpu等造成的,先看CPU座很整齐没有弯针断针,再看内存槽,两个槽零零散散有几根针已经歪了,找到点位图查内存各电压都正常,内存复位和drampwrgd也正常,于是经验告诉我要先换内存插槽,报价换好之后满怀信心上电,麻蛋,还是一个鸟样。
  怀疑smb信号断线没连到桥里看点位图上一个一个点去测量通断情况,发现也还是正常的。只能找个BIOS刷一下还是一个鸟样,维修陷入僵局!无意中在论坛搜索,看到有人说挡代码55去美国华硕官网去下bios,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下了一个刷上,完美亮机了 ,以前好多这种卡55的都没修好,这次终于又找到一个突破口,至于为什么要刷美国官网的才好,我也没弄明白。感谢那位兄弟,感谢迅维,我才能不断突破前行!!献上美国官网bios

网友A:
先收藏了,不过美国官网怎么下,请楼主公布网站

网友:
网站公布一下,我还有两块跑55

网友B:
感觉这是不成立的,去官网下的我刷的都可以

网友C:
楼主刷国内官网的都可以了吧。应该。因为你处理了2个问题,一个内存槽,一个BIOS

网友:
我都是去台湾华硕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不过美国官网怎么下,请楼主公布网站

直接百度搜美国华硕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刷国内官网的都可以了吧。应该。因为你处理了2个问题,一个内存槽,一个BIOS

直接刷国内官网的BIOS也是跑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刷国内官网的都可以了吧。应该。因为你处理了2个问题,一个内存槽,一个BIOS

但是那个国内官网的BIOS是好的,我备份的,在其他主板上刷过也可以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是不成立的,去官网下的我刷的都可以

不瞒您说,以前起码有10块以上华硕这个故障什么都查了,BIOS官网刷了很多个都不行,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瞒您说,以前起码有10块以上华硕这个故障什么都查了,BIOS官网刷了很多个都不行,最后都放弃了

你说你刷了美国官网的就可以,什么原理呢?我修那么多,华硕板都是官网下的bios还没有说刷了不行的,除非不是bios问题,还有一个就是8个脚的管子直接干掉,你刷了美国官网的,你有没有再试过官网里面的呢?我估计你刷回来一样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刷了美国官网的就可以,什么原理呢?我修那么多,华硕板都是官网下的bios还没有说刷了不行的,除非 ...

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
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不是想误导你们,只是想让大家维修的时候多一条思路,信与不信,反正钱是赚在我口袋里,经验在我脑中。以后国内官网刷不好的我还是会去美国官网刷

网友:
所以你要验证先,能分享是好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经验,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昨天我修了块同型号的USB过流15秒关机的,还没有点位图,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不可能吧,难道两个网上面的资料不一样

网友:
挡55,我经验一般是cpu座子和内存座子,bios问题也有,不多。cpu和内存本身坏也可能挡55

网友:
美国官网bios与大陆官网BIOS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啊,我也感觉是不成立的,只要官网下载下来对应板号,即使一个不行再多刷几个也好了。不过挡55是bios问题也是第一次听说,也算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