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27充电芯片详解,G505 LA-9911P 电源已连接 未充电

楼主(2019-01-16):
客户 送修机 ,G505 A4 故障现象 ,适配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使用 ,只是显示电源接通 不充电,(排除适配器故障 ,换新电池 故障依旧 )。
拆机 看板  LA-9911P REV1.0  充电芯片24727  EC 9012 无进水 无短路

24727正常工作条件 :检查   vcc P2 正常 ,ACDET VIN分压取得正常  ACOK 精密电阻 ACP ACN SRP SRN 正常 ,自举升压电路BTST 电容PC317 两端 不插电池 分别
2.*V 和 5.*v正常 ,PC312 (很重要 )性能正常不正常的出现插上电池(有电)后 PC317两端,PQ309的G=S  两端都为同10.*V ,上下管 不能 导通无法充电  ,REGN 为2.*V  。但是PWM开启信号为8,9脚总线信号 由EC提供阻值正常 。判断为充电芯片24727问题,换后 故障依旧 。
走的弯路和 发现 7脚 输出ADP_I 至EC 65脚 ,EC 66脚出ADP-ID   EC 25脚进入信号 ADP-ID_close ,看其控制图以为是 信号没有导致 ADP-ID 不正常,但是发现ADP-ID并没有控制对象 ,后来发现这个电路 只是适配器功率检查电路 。现在头疼找不到北了 。
最后结果 :一首 THE MASS 后,再将充电芯片周围电路及原件检查确认没问题 ,难道有鬼 条件都满足 却不开启PWM,只有再看24727的开启信号8.9脚  EC_SMB_DA1 EC_SMB_CK1分别来自于EC 77和78脚,并与电池接口3,4脚之间由+3V_EC 上拉,就这三者之间交换数据,阻值完全正常。联想到 EC9012是带程序的 ,难道 是EC程序的问题 ,抱着试一下的心态 换个EC上去 。奇迹出现 了 ,故障 解决 ,PQ309 G>s 完全导通,pC312 1端为12V左右,REGN =6V BQ24737VDD 充电OK. 为什么 ?难道充电也有 程序 控制 还是 SMB总线 开启信号 组成 有啥特殊?求高手 解答 。
整机修好后,深入研究将4727的7脚,ADP_I,取掉 PQ1.2AB 管或将6,1脚直连 并不影响充电,只是直连后 由+3VALW PR102上拉后 信号ADP_ID为0.4*左右 ,(为啥不是3V?想不通);将EC56脚 接地也不影响 充电,至于将EC悬空会怎样由于 客户来拿机器了 就没有 再继续研究 了 。)
为了上精华重新编辑多加几个实物图片。充电芯片 都是 大同小异 ,吃透一个 其他就基本没问题 。希望能 抛砖引玉 ,共同活跃论坛 。

 会员395895100鑫豆2023-12-30 12:49
 会员279861100鑫豆2023-11-18 05:50

网友A:
“难道充电也有程序控制”楼主难道没有培训过吗?写贴辛苦了!

网友:
联想Y系列的机器 EC旁边有一个独立128K的BIOS  上次修过一个 条件都正常 芯片就是不工作 刷了就好了  挺常见的

网友B:
不过现在机器 全部都是EC芯片内部自带程序,你可以买一个809F 编程器 不用换EC 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充电也有程序控制”楼主难道没有培训过吗?写贴辛苦了!

新手自学阶段 ,很多都是外行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现在机器 全部都是EC芯片内部自带程序,你可以买一个809F 编程器 不用换EC 可以直接刷

谢谢 新手还在自学阶段,没有好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