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c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9-01-16):
(图片)

网友A:
首先是烙铁和风枪都通上电,其次是睁开眼睛,接着是动手,然后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烙铁和风枪都通上电,其次是睁开眼睛,接着是动手,然后收钱。

温度多少吗?

网友:
要根据所换IC类型,选择对应的工具,还要考虑焊接位置的外围空间如何,温度也要看IC的情况和使用的焊锡类型来定的. 一楼的是跟你皮一下.

网友:
心细就好了~~~~~~~~~~~~~~~~~~~~

网友:
蜘蛛腿的芯片,不好定位。我是直接在芯片肚脐上涂哥俩好,先定位,然后用烙铁或者风枪吹下就行了。

网友:
芯片脚位,风枪+烙铁的温度!主板不能吹太久!

网友B:
注意方向,风枪吹到芯片归位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方向,风枪吹到芯片归位就行

要用镊子什么的推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用镊子什么的推一下吗?

可以,在显微镜下能看到芯片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显微镜下能看到芯片移动

没有显微镜可以推吗,我怕短路了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