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534 卡死 不进桌面

楼主(2019-01-16):
今天收到同行的MACBOOK A1534-820-00045,同行告诉机器开机定屏,会乱码,仔细看英文,好像提示CPU 故障于是决定把CPU 干了,买个全新的装上,开机见到苹果兴奋死了,妈的进度条走完不会进桌面,好像iPhone6的故障似的,换完CPU 需要做哪个动作?有哪个大神指点一下,但按COMM+OPTION+P+R 四个键没反应,一直显示进度条画面,真蛋疼! 因为之前也有台带触控条的PRO 同行给别人修过说没得修,也是进度条走到最后卡死,到我手写过BIOS 也不行,还给他后同行再去之前修的那个人那里居然好了,这个鬼机是否重新需要设定什么似的?

网友:
系统坏也会导致这样的,也有可能是系统卡死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哦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想重装系统但按功能键没反应,难道键盘出问题才这样

网友:
刷bios试了没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高深不懂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有问题,也这样的

网友:
这个1534的机器问题太多了,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