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A1950 电源灯不停闪黑屏

楼主(2019-01-16):
驱动板亮度电压被拉低 换电源板也不行 最后确定驱动板问题
黑屏

网友:
是刷驱动板程序,还是驱动板控制的按键板问题呢

网友:
找不到程序 买了驱动板
。。。。。。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供电呗,应该好好查一下,能积累点经验,

网友:
老显示器的驱动板,原装板子都不贵,改通用的还不如买原装拆机的呢

网友:
驱动板哪里坏了?哎 现在买个拆机的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