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r11plus主供电短路,烧机烧不出来

楼主(2019-01-16):
如题,oppor11plus主板摔过,夹电2安漏电,两个电源周围电容都接地,功放旁边大电容接地,主板摸起来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来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漏电2安?如果漏电2安都会冒火了!

网友:
可能是主供电线路上某个电容短路,因为电容很小,不容易发现

网友:
直接干掉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都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