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品牌机L-IG41M 1.0没复位

楼主(2019-01-16):
联想品牌机子
型号 L-I41M 1.0版本、
上电测试没复位
测试 电压唯独北桥CPU没有电压
按照英特尔时序维修分分钟杀掉
要有北桥了才有CPU供电
先测试北桥管理IC芯片 图纸中显示PU320是APL5912 8脚无电压正常是1V或者1.2
直接从联想C305的一体机主板拆了个5913更换 【很多人说不能对换】今天给你们换个试试【看图对比】
更换完还是没电压 查看后面有个PQ720 PQ721来提供
根据之前修的一片联想H61来看发现是一模一样构造 直接拆掉PQ720管子把电强制发出
测试 跑马亮机 测试系统看电影三小时 一切正常

网友:
这8脚和小管都爱坏。。。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还能收100以上。厉害!

网友:
G41修的很顺了,目前都是H61和H81修的比较多

网友:
饼哥。。。。人家可是在北京啊!不收100怎么行!!二手的G41上D3一般可以卖到80块左右支持风神姐

网友:
这么老的机还在维修这 是在那里哦

网友:
就是,老古董了,还开100,这客户哪里是在修板,估计是被风神的魅力给迷得神魂颠倒,都忘记了价格

网友A:
PQ720拆除  还是PQ721拆除????

网友:
直接拆掉PQ720管子把电强制发出,这样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拆PQ72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20拆除  还是PQ721拆除????

PQ721,老阿姨可能打错了。

网友:
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9-02-22):
大师就是大师,图文并茂,好东西

网友(2019-06-11):
这个板一样的毛病我修到过几十片,都是换前面那个3904三极管好的

网友:
型号老的板子在某些地方有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