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1-16):
客户送修一台机,主板点不亮,主板为七彩虹H61,接上测试卡不跑码,报价客户留机。拆板测试。
测试内存只有0.77V。

桥供电由内存电压转1.05V所以不跑码的,内存供电芯片为RT8120A,测试FB(6)脚电压0.59V,跳过测这个脚出去的FB电阻R404和R405的阻值位置如下图。

两电阻正常,还有两种可能第一是FB脚会接1个电阻跑到IO那边,第二是上下管有问题。没图懒得跑线,直接换Q30和Q34故障还是一样。

只好老实跑线,用万能表来扫,找到I0左上角的电阻(见下图)是直连FB脚。测试值有10多M。标18C应该是15K,直接在料板里找个换上去。开机跑码,内存电压也为1.55正常范围了。

装上客户U和内存。一路正常跑码进入系统。附上正常跑码图

网友A:
修机最怕是没有图纸,有时路线跑得人都没有精神

网友:
没有图纸的时候只有慢慢跑线路,时间长效率低

网友:
没图没点位的维修师傅才是高手啊。。。。

网友:
不错,台式主板都修的这么溜。我都好多年没修过台式机主板了,一直在忙着修笔记本,显示器  和手机,要是修台式机主板价格还可以的话,我也想某一天重拾起这一块,毕竟以前学习过。维修价格太低就不想搞了。

网友:
现在都不怎么修台式机主板了,价格太低了直接换快点客户也等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最怕是没有图纸,有时路线跑得人都没有精神

问题是跑线也得有时间,台板,现在很少有耐心去跑线了,直接换板

网友B:
正常情况开机这个IO边上的电阻会起作用吗,应该不起作用,超压的时候才对地的

网友:
找到I0左上角的电阻是直连FB脚,是io通过此电阻调节内存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开机这个IO边上的电阻会起作用吗,应该不起作用,超压的时候才对地的

应该是发一个什么信号吧,不是很明白,但有试过好多这类的故障。七彩虹,富士康,盘正等主板都有试过,如果不是这个电阻就是IO加焊就行,这款七彩虹H61这个故障是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线路烂熟于心,表示佩服哦,没内存供电原来是与IO的电阻还有关。最讨厌没图纸没点位的主板,哈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没图纸没点位的主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型号的主板,为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只是却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这么费力不讨好,为什么修主板不值钱,为什么电子元件价格飙升???O(∩_∩)O哈哈~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看了你的贴我来注册的账号。我有个技嘉G1B85主板,它不挂硬盘系统屏幕秒亮到BIOSF12界面,挂上硬盘后黑屏几十秒才能点亮。您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要如何检查从哪下手,我觉得是CPU附近的那个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贴我来注册的账号。我有个技嘉G1B85主板,它不挂硬盘系统屏幕秒亮到BIOSF12界面,挂上硬盘后黑屏几 ...

这个应该是硬盘坏了吧,你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硬盘坏了吧,你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我2个固态,一个机械,都一样。

网友:
要是我懒得查18C多少阻值直接把三极管拆了完事

网友:
回复错误,不是EN跑到EC吗?FB跑到EC干什么去?开启和检测都不至于接FB脚啊,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   有图纸才能研究 没有图纸麻烦

网友(2019-02-17):
这样的故障楼主那里的维修费是多少啊

网友:
技术不错嘛,不用图纸就搞定了,手上有块技嘉板内存压1.2 FB电压0.8正常 就是不出1.5V的电压,还不知道哪里问题,楼主可否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