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PLUS REV1.0

楼主(2019-01-16):
华硕B85M-G-PLUS REV1.0 官网下载分离验证正常开机的bios
经验证此BIOS正常使用,版主留!

B85M-G-PLUS REV1.0.rar

4.5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7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
官网下载的直接刷就可以了的,不用分离的

网友(2019-03-07):
谢谢  分不够  怎么办 只能发表蹭一分

网友(2019-06-04):
BIOS应该是好的  接了一片,报内存,刷了还是一样,看来要查查期它了

网友(2019-07-31):
我也是这块板,妈的,CPU供电有1.7,但是CPU不发热,桥也没有温度,CPU电感倒是很烫,刷了没变化,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回复不了,发表个回复还给我减两分下载分?

网友(2019-08-30):
刷了可以亮机看来是好的

网友(2019-11-04):
已经写入 开机正常 多谢了楼主

网友(2020-04-10):
转一下停,刷一刷先.

网友:
只 有特定有才能下载哦的..

网友(2020-06-10):
是真是假从实招来

网友(2020-11-16):

华硕b150m-et m2 WOW 100.rar

华硕B150M-ET V5 1.03.rar

B85M-G-PLUS-ASUS-0402.CAP

网友:
刷了可以亮机。。。

网友(2020-12-18):
楼主搞什么啊,下个BIOS还需要弄个阅读权限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华硕B85M-G-PLUS REV1.0,故障现象开机跑00,没有图像没有显示测各供电正常,PCIE A11脚复位也有 3.3V,刷了楼主的BIOS,OK,好了,谢谢楼主,忘记拍图片了。

网友(2021-04-22):
原机掉电,此BIOS一刷正常使用,感谢楼主分享,本来我还想下了分离去的,省去我的宝贵时间,给你加十分!

网友(2021-06-28):
正好需要,下来测试

网友(2022-01-16):
阅读权限不够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