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不亮了

楼主(2019-01-16):
本人的一个联想yoga13,本来是屏轴松了,就拆机调整,结果屏轴调了之后装上发现电脑显示屏的背光灯不亮了,有暗影,暗暗的还能看到电脑是能进到系统的,求大神指点一下处理办法,背光灯是那条排线来着?

网友:
非专业人士勿修

网友A:
你专业你指导一下呗

网友:
换个屏应该就会亮

网友:
不要到换屏吧

网友:
背光开启是EC控制的吧 具体的话 你需要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专业你指导一下呗

最主要的供电调节开启 屏有没有短路 烧保险

网友:
没背光·  看看有没有19v  背光开启·。还有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也有个老机,屏幕不亮,也能微弱的看到进系统正常。希望楼主早日修好,借鉴借鉴。

网友:
拆机把屏线搞断了吧

网友:
这下搞大了

网友:
各位大佬谁有这个屏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