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求助 A57t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19-01-16):
           oppo a57t不充电不开机,结果是大短,通过感温找到是这个小芯片发烫,然后给拆了发现找不到这个芯片(红圈那个),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除了a57还有什么机子上有这个小芯片?

网友:
原芯片上字符是1A  w77    求助

网友A:
量量其它脚有没有对地阻值低的?有没有可能是下级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没图纸鬼知道啊

网友B:
可能只是供电管,mos啥的,最好找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其它脚有没有对地阻值低的?有没有可能是下级电容短路导致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是的,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是供电管,mos啥的,最好找找图纸

到处找过没有图纸的

网友:
没图纸只能找同机型料板拆配件

网友:
找料板拆件啊 修手机应该备一些料板吧

网友C:
确定是绿圈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之后短路解决,但不开机也不充电,开机电流30ma左右松手归零

网友:
没有实物,查了下图纸,没有原理图,只有这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点位图,这个小IC一头连着电池正极,另一边通向小电源PMI8952,有可能是充电保护管,MOS管,右下角的控制角连着一颗接地的电阻,两边应该可以短接的。

你只需量小电源那一端是否短路或漏电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绿圈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之后短路解决,但不开机也不充电,开机电流30ma左右松手归零

如此说来,刚才拆掉的小IC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装回,试着更换小电源PMI8952. 不过要留意CPU和字库的主要供电有无短路的地方,触发小电流也有短路保护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说来,刚才拆掉的小IC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装回,试着更换小电源PMI8952.

谢谢,手头没有这个小电源,看来要等一下了

网友:
看这脚位相连情况,应该不是ic,像是mos管之类的,可以加个0欧电阻在ds极应急维修

网友:
谢谢各位!顾客来的时候给他说明了一下,结果他说不修了就装好拿走了。

网友:
充电管吗

网友:
这种芯片很难找到,只能上某宝搜索,如果搜不到,建议更换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