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16):
机子拿到手,待机电流0.006A,可以正常触发,电流停在0.5A左右,不开机,测各路电压都有,平台复位3.3v也有,内存管理总线也有波形,内存复位也有,刷bios还是一样现象,测到这一步感觉没啥可测了,看一下论坛没啥案例,还是慢慢测吧,看电流只有0.5A,,是不是二级电压没出呀,仔细测一下,额,电压全都出来了,又发费不少时间测测,终于测到pg信号PM_ICH_PWROK电流有跳变了,电流0.7A,额为什么测这个信号电流会跳变呢,这也有3.3vpg信号呀,既然有电流跳,就把这5脚管换了,果然可以亮机,附图
电流到0.76A就可以亮机了,虽然碰巧修亮机,但亮机时我用表笔测PM_ICH_PWROK信号时会黑屏,电流不会变,只要我用电表笔一碰就会黑屏,后来我用示波器测就不会黑屏,可能是我表笔带静电原因导致的,请论友解答在此感谢,我感觉电流在0.55A不亮时也是由于静电才引起电流跳变到0.7A,就像有些主板coms电池要放电,场管要放电一样,这些原理不太了解,但修过的应该都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国产机器好修吗???????

网友:
表笔有寄生电容吧,而且万用表不接地,示波器一般都会接地

网友:
没找到故障点,就有可能返修。万用表内阻分压,可能是那个信号本身电流太微弱了,被万用表分压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

网友:
同意4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