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昂达h81m主板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19-01-16):
有时候开机可以用半小时,有时开机几分钟之后就无限重启,重启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然后又重启又亮一下有灭了,自动重启几次可以正常开机一次。急等
自动重启

网友:
自动重启不好搞 换板实在

网友:
问题太隐晦了 刷下 BIOS 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 那你只能换板了

网友:
电压波动或是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