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异常

楼主(2019-01-16):
本人电脑小白,向各位大神求助开机红屏

进桌面后正常

不是每次开机都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各位大师帮助指导下。谢谢!

网友:
刷BIOS试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刷BIOS试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刷BIOS试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上楼说刷BIOS试下应该能解决问题?有没有根据的吖

网友A:
换线 换显示器 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线 换显示器 排除下

高清线显示器都换过试了下,反复启动试了下,又出现了一次开机是蓝色竖条,进桌面同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