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宝NM-B191刷新三观的维修。。

楼主(2019-01-16):
故障板号:NM-B191
故障机型:联想未知型号、
维修过程:已经有几年没有认真写过贴子了,原因很多,最主要原因还是懒,还有就是整天不停的修不停的修各种问题各种故障真的见的太多了,,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今天遇见一个“奇葩”彻底刷新了我的3观,我认为原来的维修思路可能真的已经需要更新了,,下面且听我细细说来。

接手同事维修的联想未知型号主板一块,,板号NM-B191原始故障是通电待机0.17A伴随着系统电源芯片PU601发热,能引起芯片自身发热很典型的故障就是芯片功率输出引脚外围有短路,于是马上测量芯片的LD03和LD05脚位发现LD03脚位对地0.002短路,拆掉EC后短路排除,确定EC损坏。等件中

几天后EC到货,马上更换上全新的写好程序的EC实图如下

接电上机待机变成0.00A确定待机没有产生,测量PU601的3.3VLD0没有正确产生,在测发现连公共点的19V都没有正确产生。马上测量隔离保护发现隔离管 没有正确导通,此机采用N型隔离MOS  PQ201  PQ202的G级均为0.4V这是不可能导通N沟道MOS的,要想N沟通MOS完全开通其VGS应该大于5V以上所以如果机器正常应该G级有24V以上的驱动电压产生。跑图发现隔离MOS受控于PU201一颗BQ24780S的充电IC实测充电IC的28脚VCC正常  24脚也能正常产生6V的VDD电压6脚的ACDET也有2.6V左右,ACOK也为低,看似一切正常,可为什么不开通适配器一路的隔离呢?如果IC的状态错误那电池一路的隔离应该会被开启,实测PU201也没有从18脚送出高于24V的电压来开启电池隔离,这里发现了一个好玩的问题,也就是说刷新我三观的其中一个问题。我发现电压电压为0V同时电池的BATTTEMP引脚也为0V把电池接到主板上测拆掉电池测都没有电压输出都是0V。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超级本内置电池都设有BI#(battery  input我自己猜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我在电池接口上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类似功能引脚。拆下电池正级负级同时接20V电压确没有一点点电流。说明电芯不是直通 电池接口,内部有相应该的逻辑电路应该是有可编程的电子开关,现在电池应该是完全和外部切断的,可能是出于保护。
            先不管电池好坏,单 接电源通电一瞬间发现电源表有很快的闪过0.01,说明待机产生过?难道保护?示波器快速测试隔离管 MOS的控制级发现通电瞬间确实隔离管 有打开动作,然后马上关闭自锁了,能够让芯片主动切断主电源肯定是有严重的错误 产生,可是BQ24780外围并没有什么检测,只有几路电流检测引脚实测也都是正常的,唯一的可能之处就是功能强大的EC通过I2C总线关闭了隔离,于是马上断开PU201的  11  12脚后,在通电,果然机器隔离正常开启,机器自动上电了(没CMOS电池)并且显示也正常了,这也说明了BQ24780的AC控制一块的逻辑部分是正常的是EC命令BQ24780S切断了电源,接下来只要找到EC的错误根源就行了,因为此机采用智能适配器,我首先想到 识别检测出了问题,于是马上测量适配器接口的ADAPTER_ID,对地测量正反阻值都是170多,呵呵故障找到 ,追图发现PD203损坏可能性最大,显微镜下观看PD203已经炸掉了,如下图

马上拆掉PD203在测阻值也正常了,接入电源还是正常上电,实测ADAPTER_ID电压也正常的上升到1V多与当前的开机1A多电流完全对应,如下图

满怀信心的连好断开的I2C总线在通电,隔离又被切断,看来保护根源不在这里,,仔细观查了BQ24780的电路设计,发现此机并没有采用NVDC的电源的设计BQ24780S的主要做用就是给电池充电,并且断开I2C的控制的话隔离也是可以正确打开的,我断定逻辑部分也是没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来自于EC我仔细测量了EC在这个刚上电瞬间需要检测的所有条件 ,还有几路NTC的外围也是正常的,,维修一时没了方向,这时突然想到对啊电池还是没电的呢,能不能从电池方向入手呢,于是通电测量电池接口发现有一个1V左右的小起跳时间很短马上消失 ,,看起来特别不正常,于是马上测量充电电感 ,发现这个小的电压跳动就来自于充电电感,马上测量充电上管控制级 发现有很长的一串的连续脉充不过幅度只有6V。呵呵这应该就是LX上1V电压的产生原因了,下管 控制级没有脉充,典型的保护了,故障很明显了正常的充电上管驱动脉充幅度应该是6+19=25v现在只有6V说明自举电路异常啊。马上找到自举升压电阻PR211的一颗2.2欧电压发现阻值已经300多欧,更换一颗正常2.2电阻后通电隔离开启,也不保护了,实测在不接电池状态下充电电压竟然正常产生12.5V?对还有电池呢,,把电池接到主板上,发现竟然有充电电流,在把电池拔下来发现也能测到10V电压了。

PS:新款机型无论是否采用NVDC设计,只要通电,EC都会马上通过I2C去开启充电电压,充电电压开启后EC会通过回读充电IC内的寄存器状态来检测当前充电IC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如果异常,马上控制充电IC切断AC输入同时也切断BAT的输入,进入保护状态 ,同时EC还会通过I2C控制电池关闭输出(电池和充电IC共用一条I2C) 。与常理机器不同,,常理机器如果不采用NVDC设计在不接入电池状态下充电电压是不会产生的。只有有电池存在并且检测到电池需要充电才会开启充电电压,并且常理机器的电池的输出似乎是不可控的。新款机器却不同EC竟然能切断电池的输出这种方式应该类似苹果的电池保护小板,,上面有可编程开关,这种 方式可能比通过BI#引脚更方便。总知,新机器的保护电源越来越麻烦 ,并且很多是总线上完成 ,对维修检测的难度增加是不小的,希望以后各位维修同行少走弯路。。。。。。

 会员1222569300鑫豆2025-8-19 16:20
 会员192990300鑫豆2025-4-6 11:28
 会员1114771300鑫豆2024-1-11 18:19
 会员1485760300鑫豆2024-1-5 18:19
 会员597098300鑫豆2024-1-3 09:50

网友:
开局四张图,内容全没有……

网友:
基础硬,心细,又发现一只大神

网友:
这贴,编辑的好用心,谢谢分享!就是文字段落有点少,建议楼主重复加工一下,

网友:
作者很用心,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不懂啊  只知道是个大神

网友:
厉害了,学到好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和苹果的板子公共点有点像。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的技术…还有文笔,都是一流的!我看得很认真,但是看着看着居然忘了起初的故障,就又从头看了一遍!写得很精彩!

网友:
很有意义的帖,帮我这个井底之蛙对新设计有了重新的认识。

网友:
果然牛B了,这帖子很深的。要是有图纸截图就更清楚了

网友:
保护电路会越来越多 ,    肯定会增加难度的

网友:
我这有个BQ24780S的机器,HP的暗影精灵,能认到电池,能充电,但是电池不能放电。单用电池上电瞬间掉电,感觉也是EC控制的保护,放好几天了,没思路。。。

网友:
对于不充电维修有刷新了三观  赞

网友A:
   楼主技术牛    现在的新机真是各种各样的    前几天遇到一台ACER的 型号忘记了   公共点短路  隔离管击穿  这些都换好后 通电还是没公共点电压 搞了一天 才发现 这个机器 第一次通电 一定要上电池才行    郁闷

网友:
从头看了一遍!写得很精彩!要是有图纸截图就更清楚了

网友:
楼主功力高深,各种线路原理都分析的很详细,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这个机器单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大神你又重出江湖了。。。。。。。。。。。

网友:
24780的经典贴了

网友:
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厉害了!!!

网友:
大师,pu201是什么芯片?图呢

网友:
堆大神的膜拜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楼主 应该附上电路图啊 我们菜鸡也好对照分析

网友:
楼主应该配合图片图文并茂才完整,这样更容易看懂

网友:
楼主是大神一只!!觉得这种新机器的研究是需要很深很深的功底的

网友:
也就是说不插电是不会开机喽?

网友:
以后的新机器保护隔离是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很扎实 加分了

网友:
看着很累

网友:
这是大神 厉害 厉害。。。。。。。。。。。。。

网友:
这分析的 真厉害 基础扎实 以后新本子 要注意

网友:
太详细了,都能出书了都

网友:
毫无疑问,此贴技术功底不错,还是那句话不够亲民,我们的贴子哪怕再高深,如果让小白都能理解,就非常成功,至少在原理方便讲的透彻,就像一个好老师,讲的东西让学员能够理解,相信这也是我们发贴人的最终愿景,在此提前祝楼主和坛友们新春快乐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故障板号:NM-B191
故障机型:联想未知型号、
维修过程:已经有几年没有认真写过贴子了,原因很多,最主要原因还是懒,还有就是整天不停的修不停的修各种问题各种故障真的见的太多了,,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今天遇见一个“奇葩”彻底刷新了我的3观,我认为原来的维修思路可能真的已经需要更新了,,下面且听我细细说来。

接手同事维修的联想未知型号主板一块,,板号NM-B191原始故障是通电待机0.17A伴随着系统电源芯片PU601发热,能引起芯片自身发热很典型的故障就是芯片功率输出引脚外围有短路,于是马上测量芯片的LD03和LD05脚位发现LD03脚位对地0.002短路,拆掉EC后短路排除,确定EC损坏。等件中

几天后EC到货,马上更换上全新的写好程序的EC实图如下

接电上机待机变成0.00A确定待机没有产生,测量PU601的3.3VLD0没有正确产生,在测发现连公共点的19V都没有正确产生。马上测量隔离保护发现隔离管 没有正确导通,此机采用N型隔离MOS  PQ201  PQ202的G级均为0.4V这是不可能导通N沟道MOS的,要想N沟通MOS完全开通其VGS应该大于5V以上所以如果机器正常应该G级有24V以上的驱动电压产生。跑图发现隔离MOS受控于PU201一颗BQ24780S的充电IC实测充电IC的28脚VCC正常  24脚也能正常产生6V的VDD电压6脚的ACDET也有2.6V左右,ACOK也为低,看似一切正常,可为什么不开通适配器一路的隔离呢?如果IC的状态错误那电池一路的隔离应该会被开启,实测PU201也没有从18脚送出高于24V的电压来开启电池隔离,这里发现了一个好玩的问题,也就是说刷新我三观的其中一个问题。我发现电压电压为0V同时电池的BATTTEMP引脚也为0V把电池接到主板上测拆掉电池测都没有电压输出都是0V。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超级本内置电池都设有BI#(battery  input我自己猜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我在电池接口上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类似功能引脚。拆下电池正级负级同时接20V电压确没有一点点电流。说明电芯不是直通 电池接口,内部有相应该的逻辑电路应该是有可编程的电子开关,现在电池应该是完全和外部切断的,可能是出于保护。
            先不管电池好坏,单 接电源通电一瞬间发现电源表有很快的闪过0.01,说明待机产生过?难道保护?示波器快速测试隔离管 MOS的控制级发现通电瞬间确实隔离管 有打开动作,然后马上关闭自锁了,能够让芯片主动切断主电源肯定是有严重的错误 产生,可是BQ24780外围并没有什么检测,只有几路电流检测引脚实测也都是正常的,唯一的可能之处就是功能强大的EC通过I2C总线关闭了隔离,于是马上断开PU201的  11  12脚后,在通电,果然机器隔离正常开启,机器自动上电了(没CMOS电池)并且显示也正常了,这也说明了BQ24780的AC控制一块的逻辑部分是正常的是EC命令BQ24780S切断了电源,接下来只要找到EC的错误根源就行了,因为此机采用智能适配器,我首先想到 识别检测出了问题,于是马上测量适配器接口的ADAPTER_ID,对地测量正反阻值都是170多,呵呵故障找到 ,追图发现PD203损坏可能性最大,显微镜下观看PD203已经炸掉了,如下图

马上拆掉PD203在测阻值也正常了,接入电源还是正常上电,实测ADAPTER_ID电压也正常的上升到1V多与当前的开机1A多电流完全对应,如下图

满怀信心的连好断开的I2C总线在通电,隔离又被切断,看来保护根源不在这里,,仔细观查了BQ24780的电路设计,发现此机并没有采用NVDC的电源的设计BQ24780S的主要做用就是给电池充电,并且断开I2C的控制的话隔离也是可以正确打开的,我断定逻辑部分也是没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来自于EC我仔细测量了EC在这个刚上电瞬间需要检测的所有条件 ,还有几路NTC的外围也是正常的,,维修一时没了方向,这时突然想到对啊电池还是没电的呢,能不能从电池方向入手呢,于是通电测量电池接口发现有一个1V左右的小起跳时间很短马上消失 ,,看起来特别不正常,于是马上测量充电电感 ,发现这个小的电压跳动就来自于充电电感,马上测量充电上管控制级 发现有很长的一串的连续脉充不过幅度只有6V。呵呵这应该就是LX上1V电压的产生原因了,下管 控制级没有脉充,典型的保护了,故障很明显了正常的充电上管驱动脉充幅度应该是6+19=25v现在只有6V说明自举电路异常啊。马上找到自举升压电阻PR211的一颗2.2欧电压发现阻值已经300多欧,更换一颗正常2.2电阻后通电隔离开启,也不保护了,实测在不接电池状态下充电电压竟然正常产生12.5V?对还有电池呢,,把电池接到主板上,发现竟然有充电电流,在把电池拔下来发现也能测到10V电压了。

PS:新款机型无论是否采用NVDC设计,只要通电,EC都会马上通过I2C去开启充电电压,充电电压开启后EC会通过回读充电IC内的寄存器状态来检测当前充电IC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如果异常,马上控制充电IC切断AC输入同时也切断BAT的输入,进入保护状态 ,同时EC还会通过I2C控制电池关闭输出(电池和充电IC共用一条I2C) 。与常理机器不同,,常理机器如果不采用NVDC设计在不接入电池状态下充电电压是不会产生的。只有有电池存在并且检测到电池需要充电才会开启充电电压,并且常理机器的电池的输出似乎是不可控的。新款机器却不同EC竟然能切断电池的输出这种方式应该类似苹果的电池保护小板,,上面有可编程开关,这种 方式可能比通过BI#引脚更方便。总知,新机器的保护电源越来越麻烦 ,并且很多是总线上完成 ,对维修检测的难度增加是不小的,希望以后各位维修同行少走弯路。。。。。。

 会员192990300鑫豆2025-4-6 11:28
 会员1114771300鑫豆2024-1-11 18:19
 会员1485760300鑫豆2024-1-5 18:19
 会员597098300鑫豆2024-1-3 09:50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3-12-15 23:45

网友(2019-04-17):
先收藏了,晚上结合图纸来细细品读。

网友:
先收藏了,晚上结合图纸来细细品读。网络卡,回复了两次,删除不了,只能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牛啊,自己有一台都不会用。

网友:
大神 这技术厉害了 ·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越来越多,越来越不会修了 。

网友:
这贴,编辑的好用心,谢谢分享!就是文字段落有点少,建议楼主重复加工

网友(2019-06-21):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都能修得好。

网友:
楼主真的心细,维修的经验分析的透彻,学习中 !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速度快捷,赞。。。。。。。。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楼主也不例外

网友:
u8130工作正常,但是6脚不正常,所以换了它

网友:
本人小菜鸟,正在学习中……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除了羡慕嫉妒 无言以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联宝是代工厂家。。。。。。。。。
也不是代工厂,就是联想的生产基地属于联想集团的!
-我心飞翔
联宝是联想和仁宝创建的ODM厂。怎么就成了生产基地了。大哥。人家是有研发能力的
详情

网友:
好经验细心加正确的检测方法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少见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有段时间也修好几台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的怪故障,不过最好后还都解决了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的技术…还有文笔,都是一流的!我看得很认真,但是看着看着居然忘了起初的故障,就又从头看了一遍!写得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代工厂,就是联想的生产基地属于联想集团的!
联宝是联想和仁宝创建的ODM厂。怎么就成了生产基地了。大哥。人家是有研发能力的

网友:
现在修机越来越没耐心了,

网友:
还是要谢谢楼主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 第一次通电 一定要上电池才行 郁闷

网友:
这种机器我怎么说也要收300以上

网友D:
好厉害,可惜看不懂、看不全
维冠快修
这头像真牛逼,崇拜中……
详情

网友:
现在的新机真是各种各样的

网友:
见过一个 I7 7代 联想本24780S的充电芯片。就是保护隔离不过,断开3V LDO 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 一般度问题不大的

网友:
到我手上基本没杀秒杀

网友:
帮我这个井底之蛙对新设计有了重新的认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0-19):
LZ的信号理论很牛    我机子也是这个型号  但是第一个管 一点都不出来

网友:
好在这个机子  点位 图纸都有 安逸

网友:
应该还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ACIN和ACIN#相连了,且有高电平上拉,ACIN为低是不正常的,正常为高

网友:
搞好了    我的是烧 管字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2020-06-18):
楼主的机器故障分析:1 充电器损坏,导致ADP_ID针脚电压过高,烧了保护二极管,2 继续导致EC烧毁  3 EC失去对BQ224780的控制,公共点电压产生, 4 待机芯片LDO开始输出,因EC烧了,导致LDO3拉低。

不明白的是BQ24780的自举升压电阻2.2欧,怎么会烧?碰到的概率太低了。

网友:
太好看了 有营养的帖子 不错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器故障分析:1 充电器损坏,导致ADP_ID针脚电压过高,烧了保护二极管,2 继续导致EC烧毁  3 EC失去对BQ224780的控制,公共点电压产生, 4 待机芯片LDO开始输出,因EC烧了,导致LDO3拉低。

不明白的是BQ24780的自举升压电阻2.2欧,怎么会烧?碰到的概率太低了。

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    现在的新机真是各种各样的    前几天遇到一台ACER的 型号忘记了   公共点短路  隔离管击 ...

这种情况确实是需要我们去注意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子还没修好

网友(2022-03-30):
老铁可以的 这款芯片这个自举升压电阻确实容易坏

网友:
hp基本都没有图纸,也是难搞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可惜看不懂、看不全

这头像真牛逼,崇拜中……

网友:
哇,这个贴看一下要2元了,比其它的贴要贵,看来里面精华不少

网友(2023-03-02):
感觉很高大上,组织学习一下

网友:
经典的维修过程

网友(2023-05-05):
难搞啊,越来越难修

网友:
你字多,赞给你吧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在发帖子

网友(2023-12-16):
写得很好,学习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