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SK la-e221p 3v短路 求助

楼主(2019-01-17):
各位大侠 昨天接修个 联想310s-14ISK   按开机无反应, 拆机刷bios 后没变化。  测得5v待机正常  3v待机 1.7欧

断开后级测得前级没问题,后级短路,于是烧鸡大发 ,2分钟 电流5a 但是板子没有发热严重的地方, 电流偶尔 4.7 4.8 跳,cpu和显卡芯片 微热,由于,没拆散热管,所以不知道哪个更热一点。但是我觉得 5a电流cpu 坏的话应该发热严重。其他地方没有热的。 会不会是 板子层间短路? 或则。。。。 由于第一v次修7代平台,没啥经验, 希望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这个RF是啥? 保护电阻?  没见过、

网友:
四合一的CPU,,CPU挂了................

网友:
这么惨, 那这机器维修费用可大了。

网友:
电流4安都看不见有发热地方这个现象比较小见哦

网友A:
没有拆散热器CPU的感觉热,cpu肯定挂了, 这种是CPU 桥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散热器CPU的感觉热,cpu肯定挂了, 这种是CPU 桥一体的

嗯。我觉得应该是 cpu集成的南桥挂了吧!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修好。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