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IM-GM45主板开机提示IO错误

楼主(2019-01-17):
客户拿来两台V星IM-GM45主板,一开机提示IO错误。

进入BIOS将硬盘模式IDE改成AHCI保存后,重启能进系统运行正常,但是一关机再重启又提示IO错误,改回兼容模式保存后再重启又好了关机再重启又不行,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BIOS时间和信息都能保存,主板没修过。

处理过程:1.换了内存和内存插槽还是不管用
                 2.刷了BIOS和换了CMOS电池还是不管用
                 3.换了BIOS 芯片还是不管用
                 4.换了硬盘线和硬盘还是不管用
                 5.换上一个固态硬盘重装系统后运行正常,但一重启又是这样

这个问题大家见过没?怎么处理?

网友A:
你进pe中  把u盘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进pe中  把u盘拔了吧

没有,我让客户那台好的,一摸一样的主板 ,硬盘和线接上去开机关机反复都能进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
电压不稳吧,查一下io旁边的电压,看看有没有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没查出来问题,八角的BIOS芯片:)

网友B:
上一回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只是硬盘有坏道,你这个如果不是硬盘问题,那就不知道了,希望你解决问题了发布下答案哦,期待中

网友:
恩,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一回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只是硬盘有坏道,你这个如果不是硬盘问题,那就不知道了,希望你解决问题了发 ...

换了一个全新的硬盘也是这  硬盘线 主板sata接口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全新的硬盘也是这  硬盘线 主板sata接口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

那好办,换桥把,硬盘连桥的,出问题了就是桥有问题喽

网友:
换桥不如换板,换桥算是手工技术吧,维修真的赚不到什么钱

网友:
应该是 缺电压了 查查 桥供电  反馈

网友:
V星的别整了,现在一看到V星的都不想碰。一堆怪问题,坏的又多,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