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板号LA-6759p 开机电流0.2A 没CPU 供电

楼主(2019-01-17):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本人习惯遇到不开机或不触发的机器都首先测量各个部位的电感的阻值,言归正传 首先测量代机3V 的阻值 276欧  5V=321欧   1.5v=231欧   1.05V=256欧  CPU 供电=12欧,  阻值测量完确定没发现异常的情况,接着上电触发测量代机. 5V3V正常,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0.9V 感觉不正常,CPU供电没有。怀疑桥供电不正常 那就测量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先测量它的供电第四脚电压为3.7V  第十脚为5V ,它的开启为1.7V,问题点找到了 第四脚供电不正常。 第四脚的供电是由代机5V 直接供电,测量PR709的前端为5V 后端为3.7V。 PR709图纸上标示为100欧 不可能只有3.7V,然后断电 先测量PR709的阻值和它的对地阻值时,电阻是100欧 正常,但是它的对地阻值为65欧,不正常微短。它为什么会微短 只有二个可能 1是电容PC703引起的微短 ,2是芯片引起的微短,先把PR703拆了 测量发现对地阻值246欧正常了。再上机器测试 发现1.05出来了 但跳变。 难到没有装电容 引起的。 从料板 找了一个电容装上去 再测试 发现电流上到1.1A了 这板应该显示了 。然后装上屏测试显示正常。 希望看到我的帖子的朋友。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帮帮打赏下。下载分就快没了。谢谢了

网友A:
纠正你两处错误,第一前面说的PC703实际是PC713,第二后面又说拆掉PR703实际是还是PC7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你两处错误,第一前面说的PC703实际是PC713,第二后面又说拆掉PR703实际是还是PC713。

非常感谢指出错误的地方。

网友: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

网友B:
100是10欧,最后一个数是前面数字加多少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是10欧,最后一个数是前面数字加多少个0

好吧,看错,图上是100的

网友:
我最怕搞G470CPU供电

网友:
能修好算好事了。恭喜楼主,,,,,

网友:
桥供电0.9v是属于异常的?我这边为什么说0.9-1.05是属于正常桥电压?

网友:
是PC713吧。不过没关系,知道的人知道是那个贴片电容。

网友:
是的,正常桥供电电压1.05V,0.9V肯定偏低了,造成无PG信号发出,影响后面CPU供电产生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不过有错字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修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