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个电路

楼主(2019-01-17):
此电路由一块MAX1922和一个USB控制芯片组成,想请教一下这个MAX192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我的理解是vin有5v,en为0,oc为3.3以上out输出5v,不知道对不对,还有这个电路中找不到oc的上拉电阻,是不是在实际电路中把这个电阻去掉了,用的是旁边那个芯片上的OC?实际电路中OC量到2.6V,en3.3v是不是保护了。
附上图纸

网友A:
en3.3v是保护了,低电平开启                                  5脚低电平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3.3v是保护了,低电平开启                                  5脚低电平过流

5 脚量 到 是2.6v是保 护了吗?

网友:
楼主看看输入输出都没短路的话把供电直连过去好了。有些引脚的电压是内部上拉的。这个开启看起来应该是低有效,可以看看它的控制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
你强行拉低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