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接主板能用表量到电压吗?

楼主(2019-01-17):
最近修到了不少不充电故障的本本,其中有一个换了新电池,电池电压都为0.几伏不正常,拔下来测量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这个电池不连接主板,直接用表测量正负极的话能不能测量到电压呢?

网友:
那我再换块电池试试 ,谢谢~~~~~~~·

网友:
那我再换块电池试试 ,谢谢~~~~~~~·~~~

网友:
有电的情况下肯定可以啊

网友:
电池带有保护板的,过流或者欠压可能会导致保护切断输出,这种情况外部是量不到电压的。需要加电解除保护才行

网友:
大部份都可以直接测

网友:
有的电池是可以直接测量,有的电池必须给一个开启信号才会产生电压,充电电路很好修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同意9楼了见解!

网友:
   能测到的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有保护,要检测到才有输出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