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 不插电源 显示充电

楼主(2019-01-17):
ASUS K42J 不插电源 显示充电    插电源  没反应   有时又正常
不正常时  电流最高也才1电几   正常的时候能到3A 左右

网友:
电池是新换的  机子之前是弄散热问题   换的散热器
BIOS 也是动了的  原本bios  风扇狂转

网友A:
电阻 坏了,通病

网友B:
很明显ACIN信号转换出问题了,重点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坏了,通病

还记得是哪个地方的 电阻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ACIN信号转换出问题了,重点查充放电芯片

我重新换了2个芯片  还是一样 。。。

网友C:
主板屏接口 背面 有个103 104的排阻  换了  显示就正常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屏接口 背面 有个103 104的排阻  换了  显示就正常了

hao 好。。。。。。。。。。。。。。。。。

网友:
真是千奇百怪,楼主加油,早日修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