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321花屏

楼主(2019-01-17):
la-a321花屏
独立显卡驱动禁用 正常。显卡供电正常
不禁用显卡驱动 花屏    显卡供电就没有了
补充   ;显卡换了 一样         不搞了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啊,加焊下,不行就换显卡芯片啊

网友:
故障点都已经找到罗,加焊-检查显卡工作条件信号-更换显卡

网友:
就是啊 楼上都已经说的清楚了 一步步的排查呗

网友:
这本子没有必要去折腾

网友:
  这种没必要搞了

网友:
直接加焊一遍显卡试试看先.............................................

网友:
amd的一般都是显卡烫虚汗吧。

网友:
这种花屏好象跟独显无关,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cpu坏了

网友:
把独立显卡换成集成显卡,不用独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