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重植显卡后风扇转就报警,求分析此机温控

楼主(2019-01-17):
版号:N15R0
原故障:机器摔过,一内存坏,换内存后开机进系统,不认显卡,加焊一下显卡后短路,拆下重植,进系统可认显卡,没有驱动,打驱动时风扇转了,然后报警,报警一段后断电,测试BIOS内也会报警,只要风扇转,就紧接着报警声音。

检测:开机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报警,滴--滴--长响,报警一段时间断电。
显卡电压0.9V,pwrok正常。
风扇不转时风扇接口处第三脚3.1V,狂转时1.59V。

系统内检测温度极高,cpu95,但摸散热管不热。

不进系统,进BIOS也会报警。

THERM_VOLT报警时1.8V,未报警时1.6V,把热敏电阻换成一10K普通电阻,电压1.65V,但仍然报警,排除THERM_VOLT

拆掉显卡供电电感,断掉显存供电(隔离点)仍然一样,排除显卡显存(不完全排除)

温控芯片未找到。

求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温控。

图纸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5qrco4p7Byhr_L3tEqmUg
我分享到网盘了,不然下载还要10分。

补充:机器已经好了,不报警了,是显卡背面有两颗电阻连锡了,尴尬现在风扇转的时候已经不报警了,装上试试

网友:
蓝天的主板,报警掉电,有几个可以查的目标,风扇不对会报警掉电,不认显卡会报警掉电,温控总线的一个复合MOS管不良会报警掉电(可以拆掉直连)

网友A:
你的风扇转,显卡认到了,那就搞温控总线,可以打阻值,是否有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扇转,显卡认到了,那就搞温控总线,可以打阻值,是否有短线

你说的温控总线,具体是哪一跟?风扇三根线里面黄色那一跟吗,打值六百,图纸直连EC,这个应该不是你说的温控总线吧,能帮我找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温控总线,具体是哪一跟?风扇三根线里面黄色那一跟吗,打值六百,图纸直连EC,这个应该不是你说的 ...

不是那个,是从显卡里面出来的,经过6脚的复合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是从显卡里面出来的,经过6脚的复合MOS管

是这个吗,我试试

网友:
查u5 j fan的三脚有个3.3vs上拉 还有到ec的42 47 48 79脚 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我试试

对,直连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我试试

顺便再量下阻值对不对,有没有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是从显卡里面出来的,经过6脚的复合MOS管

兄弟,好了,不过不是这个管子,找这个管子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电阻连锡了,拖开就好了

尴尬,这板子差点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了,不过不是这个管子,找这个管子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电阻连锡了,拖开就好了

尴尬,这 ...

怎么会连锡?  是你自己不小心连上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自身损坏吧?或者还是虚焊??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

不报警了;但是显卡感叹号,,,,,,,,,打不上驱动

网友:
两个电阻料号是啥?看下哪个电阻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电阻料号还记得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