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b12N03是什么沟道的MOS管

楼主(2019-01-17):
如题,请教下大家b12N03是什么沟道的MOS管,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就知道了你

网友A:
B12N03是N管
B12P03是P管

网友:
是N沟道的猫屎管

网友:
N沟道的

网友:
3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楼上说的都正确!

网友:
             最好是量一下

网友:
就是是坏的,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要是能量也不用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2N03是N管
B12P03是P管

谢谢兄弟回复,当时客户急着拿走,装了个P沟道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