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1-17):
此机器故障为 按开关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典型的开机掉电故障 先拆除主板 测量各大供电看有没有短路 量了一圈没有发现 就插电测量  先量开关 发现开关电压不稳定2点几V的来回跳变  肯定不正常吧 把开关线拔掉还是一样  直接找出图纸看看啥情况 ON/OFFBTN#是直接通过D32过来的 继续测量D32 发现D32的2脚电压也是不稳定 这是+VSB通过R740  10K电阻上拉得来的电压  再测+3VSB电压也不稳定 原来故障是出这 看图纸发现+3VSB 是通过+5VSB经过PU2转换来的测量PU2各脚电压 输入5V很正常 EN开启脚却不正常电压跳变不正常  看着这电路很简单呀 就两个电阻 跟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管的三脚芯片 两个电阻量着没问题 直接都换了还是不行 肯定是另一个三极管(三个脚的芯片 不知道是啥) 的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功能也没法代换  看电路感觉作用也不算大就直接拆了吧  拆了后插电竟然正常了 +3VSB电压很稳定了  那就是说明这个PU19坏了 不知道不用会不会稳定   先用着再说吧   请高手来看下 这个PU19到底是个什么芯片  谢谢

网友:
看来是接地了 ,这样看这个管子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是不是霍尔感应

网友:
pt7m6144加电复位,应该是保护pu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