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疑似通病,修复一体机死机,板号JW H81I S1

楼主(2019-01-17):
同行拿来说进不了系统,拆机换硬盘发现真正故障是死机。
有时挡在清华同方的logo界面,有时可以进bios设置,但10秒内死机。

万用表测量所有电压都ok,打值全板外设的ESD小6脚未见短路,刷bios,排除部分外设故障依旧……
示波器测量发现1.05V供电滤波不良,用1000uf25V的大电容代换,ok。

这小电容距离cpu太久,估计是长期高温导致不良,应该是通病了,有修到此故障的,麻烦跟下帖,可以节省更多维修人的宝贵时间。

补充内容 (2020-1-15 12:34):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分析波形!!!!!!!!!!!!

网友:
这么隐蔽的问题都能找到,高人啊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这故障要是没示波器真修不了。

网友:
滤波不良啊,我从来没发现过,这示波器真的好神奇啊

网友(2019-03-07):
这有波波才能修吧,感觉滤波不良的问题好难修

网友:
没有一定的功底,有示波器也不一定能找准位置修好,很多经验可以事半功倍的!

网友:
好多线的板 用了次电容 对我们维修的来说是好事

网友:
波波测量电压真是牛啊,精修肯定少不了波波神器啊。。。

网友:
看来现在没有示波器是没法维修了 不过同方的一体机确实少见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通病,这款修多很多台了吗

网友:
楼主,真认真,我已经好久没有用示波器了。哎。向楼主学习。、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关键是不会调节
。。。。

网友:
没有示波器根本很难找到问题,修得整个人都脑瓜疼去。。。。。。。。。。。

网友:
高人啊,示波器真是好东西。。。。。。。。。。。。。。。。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还是有点佩服

网友:
这种滤波不好的电容 会不会 发热比正常的高呢?

网友:
像死机啊,不稳定掉电啊。这些没思路难修。
我觉得,首先能显示。证明不是什么硬故障。应该是什么供电不稳定,时而会变低会高。
当然这包括重要的供电,以及一些重要的信号电压。
要冷静的分析,有一颗清晰的头脑。
当然我上面只是我总结的理论。我实际碰到的较少。

网友:
还好有示波器没有示波器这种故障应该很难判断

网友:
示波器看的直观明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中一直在学习示波器一直想学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