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GT4主板 求助中。。。

楼主(2019-01-17):
主板型号:M26GT4主板
故障:      内存对地24.9欧姆
上图:

场管,芯片,滤波电容,都拆了,还是24.9欧姆??那里问题啊??桥问题?、请各位大师请点一下??

网友A:
我想问你干嘛要拆那些东西,什么问题的呢?24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B:
本来就是阻值低   又不是短路        烧得出吗     还拆那么多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阻值低   又不是短路        烧得出吗     还拆那么多东西

正常不是100-200欧姆吗??我用好板测了100-200之间?24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干嘛要拆那些东西,什么问题的呢?24不是很正常吗?

是没有内存供电, 1脚 5脚 12V , 7脚开启1.0V正常,就是芯片不工作 ,没有内存电压!

网友D:
多半是桥的问题了,你可以把桥取了再测一下,嘿嘿~~

网友:
其实这主板如果问题不大可以修修,像楼主这么复杂的故障直接换一张好一点,因为这主板的桥本来就是个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不是100-200欧姆吗??我用好板测了100-200之间?24正常吗?

你的好板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好板是一样的吗?

好的主板,,我测了一下对地阻值在100-200欧姆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桥的问题了,你可以把桥取了再测一下,嘿嘿~~

我也有这个想法,,上BGA,取桥,,在测!BGA放仓库里了!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网友:
这种板还换桥.....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主板,,我测了一下对地阻值在100-200欧姆之间!

我是问你是一样的主板不?不一样的主板阻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上BGA,取桥,,在测!BGA放仓库里了!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如果是桥基本为0了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吗?拆那么多,你试一下用1.5V来烤机,看电流多大?你查内存供电还去哪里,在图里面找一下。

网友:
给徒弟练练手工,搞这个当误时间~~~~~~~~

网友(2019-02-16):
先换个内存供电芯片先,没必要拆这么多东西

网友:
你测的阻值在电感上测得吗?源此线看还通向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