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50-80 板号:ACLU3/ACLU4 NM-A361(R1.0) 点位图

楼主(2019-01-17):
求G50-80 板号:ACLU3/ACLU4 NM-A361(R1.0) 点位图

问题:不触发 电流 0.14A

想查R199 的ON/OFF
刷了bios也没反应,求助大神。刚查了有相连,但是电流还是0.14A.

网友:
我都再找点位  淘宝问了也没有

网友:
NM-A361 点位图 Q:601098078

网友:
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基本都找不到的

网友A:
0.16a  多为ec短路,换8586 带程序ec 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6a  多为ec短路,换8586 带程序ec 即可

已订EC回来测试.
只好等换上,知道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订EC回来测试.
只好等换上,知道结果。

你啥也不测,就换么,3v线性是否短路,ec是否发烫,0.16a是否已经是触发电流

网友:
待机高应该是可以摸出来哪个芯片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啥也不测,就换么,3v线性是否短路,ec是否发烫,0.16a是否已经是触发电流

待机 3V、5V都有电,没有发烫。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现象 你查查SLP3 4 高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订EC回来测试.
只好等换上,知道结果。

EC程序,在8M的bios里面,你看图纸

网友:
你啥也不测,就换么,3v线性是否短路,ec是否发烫,0.16a是否已经是触发电流

网友:
RE: 求G50-80 板号:ACLU3/ACLU4 NM-A361(R1.0) 点位图(已解决)

终於有时间续查,已修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