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2019-01-17):
迪兰r7260x显卡总线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上面丝印nbdf650965.谁修过能帮忙描述一下工作条件吗,脚位定义也行,谢谢

网友A:
应该拍清楚一些  这个丝印编号有点奇怪 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拍清楚一些  这个丝印编号有点奇怪 搜不出来

代码分三行第一行有四个字母,第二两和第三行分别有三个数字,合起来就是上面说的型号,这个芯片其实就是电源管理和场管一体的芯片,四周有脚位,芯片下面还有植球,就是不知道脚位定义

网友A:
NB650  你照这个查查 这个丝印编号有点出入 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650  你照这个查查 这个丝印编号有点出入 不过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提示,照你说的已经找到,并找到en脚成功修复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示,照你说的已经找到,并找到en脚成功修复,再次感谢

能拦得住你的已经不是技术了,而是缺的图纸,修好了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