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dajw8gmb8c1 不触发

楼主(2019-01-17):
一台dell 14-5480板号 dajw8gmb8c1 接可调电源,待机0.00我的2位电源过时了。按开关无触发,不上电无显,待机3.3有,
5伏为0没有,据说要按开关才有,按了也没有。

5V电压为0:难怪不触发。

无意间拔掉键盘5伏有了。。接上键盘5V又没了,

按开关机器触发正常亮机。。

再问客户之前为啥开不了机,他才说键盘进水了。。。

算了吧收键盘钱。。。。和主板检测费。收工

网友:
这个问题,拆机的时候,把键盘拔了,再开机试下,比较方便,戴尔好多机器都是键盘坏了,一般把键盘开机试下,省事

网友A:
键盘坏会报警的~~~~~~~楼主哪里的检测费也能收????

网友:
这机器修的让我们长见识了,问客户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遇到很多机器是键盘进水导致不开机的,主板都正常,

网友:
跟客人讲修好了,键盘也有问题,客人不换键盘就把键盘供电断开;你那样估计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望,闻,问,切!这很重要!

网友:
键盘一般都是进水才会造成按键失灵串键短路等问题

网友B:
           进水的 主板也要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 主板也要烤一下

谢谢提醒,也观察了并烤了。

网友:
DELL 的机器遇到很多,接键盘不触发的现象。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修之前都给客户讲好再修!

网友:
这个  机器老毛病很多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会报警的~~~~~~~楼主哪里的检测费也能收????

报毛线警啊   谁告诉你的键盘坏会报警的

网友:
算了吧收键盘钱。。。。和主板检测费 还能收检测费  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报毛线警啊   谁告诉你的键盘坏会报警的

遇到过,戴尔开机八声报警不开机,是显卡,这个你可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戴尔开机八声报警不开机,是显卡,这个你可以查

我知道8声是显卡啊   你说的是键盘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8声是显卡啊   你说的是键盘啊  大哥

键盘有些坏了会提示,这个我真遇到过,就是忘记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