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116 带点花屏

楼主(2019-01-17):
华硕K42J 进系统几分钟 蓝屏 116    带点花屏,,,直接报价修显卡,,修了还是一样,,叫客户换显卡,,客户同意,,,发了一个显卡回来上机,,以为对了的。。。结果还是一样,,,晕死了,,,又干显存,,,4颗全换了,,还是,电压都测试对的。。,,崩溃了,,这两天修到几个不好搞的了。。。哎、、、

网友:
显卡啥型号,有个显卡后面是9000的好像坏的比较多

网友:
看看是主板断线了 显卡总线。。。。。。。。。。。

网友:
换主板,便宜的很。。100多  大把吧

网友:
主板便宜就换板,省得烦,有能力就自已动手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搞到最后亏钱

网友:
便宜的很。。100多.................

网友:
这种 还不如直接换板    成本 也不贵  你这种  既费心思  又费财

网友:
之前一个雷神的机子就是这问题,折腾了好久都没好,最后换的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这么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