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_3.0外接音响无声音维修分享,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9-01-17):
品牌:华硕
板号:x45vd 3.0
故障:外接音箱无声音

1.一开始怀疑接口,后来看接口弹片还可以,插上外接后,电脑识别到了,只是没声音输出。
暂时排除接口引起的
2.通过点位图,发现这个hp和mic的信号是通过两个六角的场管。
拆除,1、6脚相连,3、4脚相连。故障解决。

网友: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流弊的样子!!!!!!!!!

网友:
一坨锡解决不了的事,那就给它来两坨

网友A:
这样焊了会不会少了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焊了会不会少了保护。。。。

这种随便连,我估摸着,他接外接喇叭时,内置喇叭可能也会响

网友C:
两个六角的场管?难道不是防静电保护管吗?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直接连没有什么依据啊。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我想问问  这样连着  是有什么依据的 嘛    表示有点没看懂

网友:
都懒得找芯片了吗?不过这种维修风格我喜欢,简单,快捷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直接连没有什么依据啊。

这六角内部集成两个场管,没有图纸,修的时候也是根据点位图参考实物,自己画了草图(画的丑没发出来),小故障大张旗鼓分析有点大题小做,所以帖子没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直接连没有什么依据啊。

有依据,自己根据实物花了草图(比较丑没发出来),这小问题论坛如果我大张旗鼓分析,怕大神们笑我。故障很简单,你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六角的场管?难道不是防静电保护管吗?

不是,内部集成两个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焊了会不会少了保护。。。。

它不是保护,只是导通开关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随便连,我估摸着,他接外接喇叭时,内置喇叭可能也会响

它有插入识别信号脚,

网友:
这个是什么管子?有参考图?

网友:
EENENENE ZHE这个可以有队的继续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还没遇到 先收藏

网友:
记住了这个管子,以后碰到一样的情况直接干他

网友:
这些就像是网卡接口的那种吧,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
下次修道这种机器看来要注意了哦

网友:
有可能是类似神舟的双N MOS管

网友(2019-02-19):
学习了 这个不是通病哦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