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不触发

楼主(2019-01-17):
这帖子合适新手,老鸟就不要看了。

开关键有3.3,待机应该电压正常
IO 34脚有跳变,IO待机应该正常
但没S3没跳变,可能是SB待机问题
主看COMS电路

COMS电路没什么问题,晶振都正常
以上都可以说大部分主板不触发待机测法
在看点位待机时我才发现问题的,如果没有图纸可能也没有思路

在看待机时看到5VSB去到POU5

这是SB待机1.2V,一般都是SB自己给自己的,这板就外置了
现在只有0.33,换电容都一样
我想这RT9025应该是通病
但手头上没有
用UP0109改,还是非常好改的,1、2、4挑开,飞三条线就可以

罗嗦了,主要图多有分

网友:
真是人才,楼主真是 太厉害了!........................

网友:
新手老手都可以看看 我这小白都能看明白

网友:
人才啊楼主,这么玩都行,学习了

网友A:
待机1.2这个芯片应该好找呀,改电路麻烦

网友:
这个芯片.......是这个板通病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五花大绑吗?

网友B:
用UP7706就可以代换。 我试过。 没问题。

网友:
强迫症看了,表示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1.2这个芯片应该好找呀,改电路麻烦

主要年尾,废板都被老板清了,只剩下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P7706就可以代换。 我试过。 没问题。

能找到芯片都不错了,备的都是笔记本芯片,主板都清了,一般情况没有芯片是不修的,做同行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