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在修X55LJ 或者W519的兄弟!帮忙测量个信号

楼主(2019-01-17):
RT~~~~有的兄弟联系我下  测一个+3VS_GPI0  这个信号!我是进水的修好了  客户用了两天突然关机了  现在独显供电没有  我测量反面CPU的那个供电 电阻是0欧姆 一端是3V  另外一端对地组织是0  感觉不对 又不确定 。那个兄弟再修 帮忙测量下。具体位置在CPU背面 右下螺丝柱的位置 旁边还有一个未打料的三极管

网友:
你看看点位图这个信号给谁连接

网友A:
进水重点看断线没有 我用显微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重点看断线没有 我用显微镜看。。。。。。

我就是显微镜看的  看不清楚的都在显微镜下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重点看断线没有 我用显微镜看。。。。。。

用的什么显微镜?几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