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GV3金刚版触发不显示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9-01-17):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两块映泰H61MGV3金刚版,都是触发后不显示问题。不断电也不重启就是不显示,装上CPU和内存打BIOS波形像是没有读过内存,刷了BIOS后还是老样子,那既然是内存的问题就从内存开始查启电压 基准压 3.3V都正常。量到SCL和SDA的时候发现在SCL没有阻值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了,量了一下发现是断线了, 接好线后触发开机显示了,还有一块也是同样的问题说不定是这个板的通病,兄弟们在碰到这样的主板先量下SCL和SDA说不定就有惊喜哦!

网友:
赞一个,楼主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A:
这个主板修过几个,没发现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修过几个,没发现有这个通病

就这两块,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故障点。

网友B:
修的好,scl,sda具体是怎么打阻值的?万用表二极管档,一端接地,一端接scl内存槽针脚么?数字表,是红表笔接地,还是黑表笔接地?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好,scl,sda具体是怎么打阻值的?万用表二极管档,一端接地,一端接scl内存槽针脚么?数字 ...

红表笔接地,给表笔测试,如果没有调换表笔继续测试!!!!!!!!!!!!!!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好精练。

网友(2019-06-28):
刚修到了,确实通病呀!感谢楼主分享!也是楼主图一刮的那两根线,不过腐蚀位置不一样。

网友:
断线导致,故障不容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