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 开机启动非常慢

楼主(2019-01-17):
    进pe也是非常慢     今天遇到的   把声卡小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A:
其实把小板上 长方形的芯片拆了就行了。不用换

网友:
通病早就知道了直接把那USB芯片拆就可以了不用换

网友:
怎么想到是小板的问题呢。。。。。。。。。

网友:
usb小板问题,遇见过了

网友:
拆掉那个铁盖下的就好了。。

网友:
小板什么东西引起的呢,这贴子够水的

网友:
       好像是USB的芯片问题吧   不用换整个小板

网友:
这种机器。我遇到几个。确实是这种问题。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的, 这个相对简单

网友:
捡钱的,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小板上 长方形的芯片拆了就行了。不用换

在普通机器上面,usb芯片损坏,要么拉低5V待机,要么卡logo
,苹果竟然可以进配,不可思议

网友:
      可以维修的,     芯片的   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  以前遇到过几台,换小板解决问题

网友:
牛逼  谢谢楼主分享   捡钱的,收藏了

网友:
苹果的有这情况  特别是触摸板的地方   我遇到过1466触摸板排线借口发霉 导致CPU锁频的  运行非常慢

网友:
其实吧  小板屏蔽罩拿下来,两个芯片,拆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