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

楼主(2019-01-17):
华硕K42JR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不进正常,按通病将桥显卡和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部换过故障依旧,测各路电压正常,

网友:
修过一个松下的,也是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加焊主板上的内存就正常了,不知道你修的主板上有没有内存?

网友:
这个板子有没有北桥如果有就是北桥

网友:
K42JR 的主板 通病特多,有可能是排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哈哈

网友:
我遇到问题就是拔掉硬盘进bios看会不会死机,要不会和系统硬盘有关系,!!!!!!!!!!!!!!可以备份一下bios重新刷一个,

网友:
我见过联想的系统有问题也会死机。

网友A:
就这机器问题多,我手上有一台不亮机,等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机器问题多,我手上有一台不亮机,等查呢。

K42J的通病挺多的,我还发过贴呢,你那不亮的,首查VTT供电RT8205是否ok。这帖子里的死机,排除滤波不良,估计就是这地方了

网友:
修过同样故障,更换待机电容正常的

网友:
外设不上会不会死机呢。  如果确定是这般问题。这种不好弄。建议换班吧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发热问题    滤波问题     K42的机器很多是滤波不良或者MOS管不良

网友:
检查下 发热问题先  ........................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哈哈,我的咋天上午搞定了,也于晚上发贴了。

网友:
一看华硕的主板头就大

网友:
K42的机器很多是滤波不良或者MOS管不良,华硕太头痛

网友:
是不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排阻问题的,遇过

网友:
先刷blos吧   不行在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