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8F3800A液晶电视背光半边不亮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1-17):
TCL L48F3800A液晶电视背光半边不亮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48F3800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背光半边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TCL L48F3800A电视一台,故障是液晶电视背光半边不亮,第一反应就是背光条坏了,和用户谈好价钱直接维修。

  打开后盖测量测量背光电压LED+正常,测量LED-电压有两个电压没有,有两条是15V心想应该是背光条坏了引起的,准备拆屏修灯条的,灵光一现,把两组LED-调换一下看看,(以前没少干过拆完屏发现灯条是好的又要从新装起费工费时)调换以后发现不亮的部分从左边跑到右边了,心想幸亏没拆屏啊,要不然又要重新装起来,这下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应该就好解决了,因为背光用的两组背光芯片是一样的,对着好的那组量下电压就好嘛,结果量下来电压除了LED这两条不一样其他的基本上误差不大,心想应该是这个背光芯片有问题造成的,反正现在没有现成的就调换了一下这两个芯片,结果问题不变,可以排除芯片问题了,那就外围电路,笨人用笨人的方法,一个一个拆着量的,结果量到一个电阻R212变质了,换后开机一切正常,至此,TCL L48F3800A液晶电视背光半边不亮故障维修修复。

  上张这个电源板的图纸来丰富下论坛资源

网友:
程序保存没?????????????????????

网友:
学习了,接触过这类不显示的电视主板,可能碰的少感觉搞起来挺难的

网友A(2020-06-21):
我的L55F3800一边亮,一边不亮,换了D202快恢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