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机 惠普 TPN-Q118 不触发 电源灯狂闪

楼主(2019-01-17):
有台惠普,因为技术不精修了2天才修出来(尴尬)
型号是惠普TPN-Q118  板号是DA0R62MBE0 REV:E
后面有点位和图纸
点位和图纸是用DA0R62MBE1的 都是发现是一模一样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的状态是不触发
拆机后发现机器不触发,而且电源接口的白灯狂闪
按开关后,EC没有发出PWRBTN给桥,而灯狂闪,是受EC控制的
现在很明显就是EC这边的问题了
测量EC的供电,是正常的
EC的复位-正常  LID的信号-正常  然后就是适配器检测
AD_ID 1V左右   AD_AIR 2.7V  都是正常的 心想 这应该是EC的程序坏了吧
示波器测量EC的片选 发现一直都有波形
结果换了几个EC的程序和EC 都是一样
这就奇怪了 EC的供电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LID信号 都正常的怎么还是不触发
后来第二天才想起温控信号
结果发现EC 73脚的THRM_MOINTOR没有电

发现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的

实物一量,发现电阻阻值已经变成1M了
更换后,电源灯不闪了,触发正常,正常开机了

麻烦大家加一下分 谢谢

 会员1493075100鑫豆2025-4-11 13:38
 会员151488100鑫豆2023-12-1 11:03
 会员626919100鑫豆2023-11-4 12:40
 会员668493100鑫豆2023-10-22 19:42
 会员1079463100鑫豆2023-10-14 16:10

点位QUANTA DAOR62MB6E1.zip

网友:
怎么也想不到 温控信号导致的。。。。厉害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老铁啊   那是Q118   不是0118,,,,,,,,,,

网友:
通病 温控引起电源灯狂闪

网友:
基本时序都弄清楚了,就差经验了,加油。

网友:
check resistor near lcd connector simp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啊   那是Q118   不是0118,,,,,,,,,,

尴尬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