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维修主板电源

楼主(2019-01-17):
自制的维修主板电源带短路保护功能 还能观察电源

网友:
可以把制作过程写的相对详细点

网友A:
厉害,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其他具体使用功能呢,要不大佬量产些呗~买个玩玩

网友:
这个东西淘宝上有做好的成品卖的。

网友:
用一个12V转3,3和12v转5v的,再加上12v控制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这个板12V基本看输入电源的功率,其它用淘宝几毛钱一个的模块改就行了,MOS管随便拆

网友:
这是。。。转换板?接上维修电源就有电,不接,绝对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12V基本看输入电源的功率,其它用淘宝几毛钱一个的模块改就行了,MOS管随便拆

mos管还是用的线性降压吗?还是开关?开关的功率和效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还是用的线性降压吗?还是开关?开关的功率和效率高些

当然不是线性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是不是用atx电源改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