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wifi不能加入网络

楼主(2019-01-17):
今天解了一台6s扩过容的,连接wifi的时候不能提示不能加入网络,,蓝牙有时会变灰色,换了两个wifi芯片和32m时钟都提示无法加入网络,wifi的阻值电压全部正常,没思路了,大神指点下

网友A:
6S要换wifi的话要硬盘解绑的哦

网友:
6s以上  要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要换wifi的话要硬盘解绑的哦

解绑过了的,信号都能出来,就是连接不上,提示无法加入网络

网友:
还原网络设置试一下,以前碰到过这个现象还原网络就好了。

网友:
Wifi地址蓝牙地址都能读到吗,硬盘底层有没有重新写,装原硬盘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查供电啦

网友:
硬盘底层没有写好吧,或换一个硬盘试下

网友:
硬盘底层没有写好吧.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2019-02-17):
兄弟仔细点 我见过wifi数据线断了 会这样的

网友:
先还原系统,不行先重做WiF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