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小黑贴片电阻问题

楼主(2019-01-17):
这个电阻还有规格吗?我第一次遇到,有直通 有数值的,1633P 电源管理芯片
我想知道这种规格怎么测

网友A:
这不是普通的贴片电阻吗?不是用万用表直接量吗?

网友B:
这种是电阻么?应该是一种二极管吧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电阻么?应该是一种二极管吧

感觉不像,二极管一般有个划线标志区分正负极,不过上面图片不清晰,也不是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普通的贴片电阻吗?不是用万用表直接量吗?

是啊。电源管理旁边的 ,也分大小。 有些是10K 有些1K 不能随意换感觉

网友C:
这个只能代换吧  对比好板 或者图纸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代换吧  对比好板 或者图纸来

没图纸 绝望了

网友D:
管理芯片是不是up1633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理芯片是不是up1633p?

是啊 大佬有没有pdf

网友:
应该是电阻 不像是电感 找容量一样的代换啊

网友E:
网站发下   我去看看

网友:
大佬 分享下网站啊 你这个图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站发下   我去看看

官网查的,1633  1631  1632  1634  1635  1636  1637这些在一个PDF里

网友:
官网是多少啊

网友:
应该是精密电阻吧,1-10欧姆的多

网友:
这个就不是很懂

网友:
正太模糊了  根本看不懂 给个链接

网友:
看外观和大小是看不出阻值的,只能看出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