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12V和5V电压跳的原理——修复液晶显示器T1704黄灯闪

楼主(2019-01-17):
返修机,和10天前的故障一样,插电后黄色的电源灯不停的闪。
依旧是电源芯片7575输出的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拆掉。
12V电压跳——13.1到13.4。
5V电压也跳动——4.9V~5.1v。
拔掉驱动板通往电源板的排线电压依旧跳。
测量开关电源ic发现6pin在12~14V之间跳动;
2/1pin在1~0V/0.2~0.8V之间跳动;
其他PIN正常。
查开光管,尖峰吸收电路,变压器后级二极管,二极体值都ok。

找份使用了7575电源芯片的参考图纸AOC-L19BN7,换了7575芯片,12V、5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在qq好友提醒下,换了截图中全部元件故障依旧。

431的控制级电压在2.4~2.5V之间跳动,猜测是否12V输出13.4V被芯片检测到过压了,进而导致芯片关断后级?追查为啥会过压……

老板说,12V输出13.4V是芯片带不起负载。
思考,带不起负载,后级输出的电压是欠压还是过压?
遂找资料(应用了6841的图纸),重新分析这个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12V输出13.4V被电源ic检测保护的原理。

稳压二极管损坏应该就是12V过压导致的。而431反复导通截止,也是后级过压,并非本身不良。

根据7575数据手册的英文解释,这个3pin的CS是过流阈值设定,结合电流公式,知道开光管下面的0.39欧精密电阻就是取样电阻。

P=U*I=I*I*R=U*U/R
当后级灯管额定功耗超出芯片输出极限时,也就是老板说的带不起负载,要么提升芯片的I输出,要么提升芯片输出的U输出。
而7575在I被CS取样电阻限制后,只能提升占空比,结果就是变压器后级输出的12V和5V,都过压了,尤其是12V。
而后级过压,431会立刻检测到,继而导通光耦,拉低芯片检测脚,芯片保护关断输出。

知道原理了,要么开关管内阻变小,要么此电阻变大,试着改电路,大不了炸开关管。

测量这个CS取样电阻有5欧姆,拆料电阻有6欧(应该都是表笔误差),并联之,上电。

电压终于稳定输出了。

近半个月开始尝试修显示器,不懂的还有很多,若帖子里有错误的地方,还请高手多指点指点,谢谢了。
补充:经过“linglongx”“极致科技”提醒,此机故障很可能是开关管本体不良,应该优先换开关管。此电阻,实际作用应该是保护开光管,原理上面有。以后的日子里,此机若后级过流严重,那么开关管很可能会炸掉,因为我并联电阻,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极限电流保护的范围,因为电阻阻值我并未根据手册的FB公式和功耗公式精确计算,而是凭感觉改的。

网友A:
读此贴,令我想起了2个侦探小说作家,艾勒里奎因和西泽保彦。他们的作品,案情平淡,推理过程却极其精彩。被誉为逻辑流。楼主的帖子,里面已经有逻辑流的影子了。加分!

网友B:
到我这里就是 加钱  换板。 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此贴,令我想起了2个侦探小说作家,艾勒里奎因和西泽保彦。他们的作品,案情平淡,推理过程却极其精彩。 ...

谢谢捧场,大神什么时候,用电路原理分析,比如电压电流方向,公式计算等方式,开一个EMI滤波,尖峰吸收,π形滤波的原理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我这里就是 加钱  换板。 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

等液晶修熟悉了,肯定也像台板一样维修了,20分钟搞不定的,基本没耐性了,换板。现在是摸索液晶维修技术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捧场,大神什么时候,用电路原理分析,比如电压电流方向,公式计算等方式,开一个EMI滤波,尖峰吸收, ...

这个目前超出我的知识范围。等过了年,我去网易公开课学习,打算彻底学一遍麻省理工的电磁学和模拟电子技术。到时再发帖详细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液晶修熟悉了,肯定也像台板一样维修了,20分钟搞不定的,基本没耐性了,换板。现在是摸索液晶维修技术 ...

液晶电源板,知识含量极高。有时间的话,尽量多研究。开关电源的精髓,就在液晶电源板里面。学习开关电源,尽量找分立元件的电路板。走线清晰,容易测量。元件也齐备。
说实话,cpu的PWM供电电路,其实学不到个啥知识。引脚太小,不好测量。很多周边电路,也被吃到芯片肚子里面了。
高度集成的芯片,对理解开关电源,其实是不利的。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详细分析电压不稳的例子.我也被这种问题困扰了多年,一直没能分析透.这次又加深了认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你说的CS取样电阻是哪一个????R911还是R914???

网友:
不能简单的维修,有电路的分板,分析电路故障产生的原因,很好的维修案例子,顶!顶!顶

网友:
最讨厌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源板,知识含量极高。有时间的话,尽量多研究。开关电源的精髓,就在液晶电源板里面。学习 ...

有道理,台板或笔记本上面的pwm电路集成度太高,其芯片手册英文大部分看不懂,对其原理描述也非常简单。经过实践维修的经验总结,pwm电路里面大部分过压欠压不输出的都好修,难点如ILIT电流阈值设定——华硕通病K42JR的RT8202,导致时亮时不亮,就是电流检测5K电阻出问题;ocset或tonset检测等,如台板的RT8859,时亮时不亮;苹果的isent远端电流检测和普通电阻电流检测,出问题很快输出保护;PSI睡眠控制,DAC软启动控制,在老机器的芯片上都有;还有新机器的BQ充电芯片,需要检测电池才能产生公共点,与bios程序的SMBUS总线联系;老IBM的充电电路,其涓流充电控制与大电流充电电路控制……
也只有液晶电路板,才会如此返璞归真的,把芯片电路放在我们眼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CS取样电阻是哪一个????R911还是R914???

有2副不同板子的参考电路图,在其中一幅,是R914,就是开光管下面的0.39欧精密电阻

网友E:
楼主的理论知识运用得非常娴熟,值得学习,请问楼主并联的那个是过流取样电阻吗?目的是让它变小对吧?

网友A:
这种电路,闭环负反馈控制的。它是个动态的,一直在不停地做调整。
牵涉到变压器,还会一直不停地换向。
语言文字表达,在它面前是很苍白无力的。
甚至有图片,也不一定能讲清楚。
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PWM开关电源原理,绝对算其中一个。
只能自己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去领悟。
维修的一道道门槛,就在此。
这个东西,师傅永远带不会徒弟。因为就不好讲清楚。
一个说唱大鼓的,可以很清楚的唱完三国演义,你让它唱一段PWM电路原理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闭环负反馈控制的。它是个动态的,一直在不停地做调整。
牵涉到变压器,还会一直不停地换向 ...

我有自知之明,电路基础,我不如你,以后多向你学习了。当年机械一体化专业,学了3年的电工基础,都是纯理论,没实践,早忘光了,重新捡起来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理论知识运用得非常娴熟,值得学习,请问楼主并联的那个是过流取样电阻吗?目的是让它变小对吧?

是的,截图里面,有数据手册的反馈限流公式,FB电压是固定的,I想变大,R只能减小

网友:
并联个电阻上去是分流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自知之明,电路基础,我不如你,以后多向你学习了。当年机械一体化专业,学了3年的电工基础,都是纯 ...

楼主跟我一样,机械专业毕业。车铣刨磨,公差制图,弯矩力矩计算,理力材力,前几年我还做过起重机呢。如今不搞那行业呢,现在连个螺栓都不会画了。电工学我也学过2本,绿皮的,上下2册,好厚的。那2本书我还留着着,现在翻开看,大部分都看不懂了。
我兴趣太广,导致浪费大量时间。经济学, 会计 ,民法, 华为思科路由网络,都有涉猎。可惜不能精专于其一。
维修是偶然接触的,主要是安装监控业务。有客户老是修那个电脑。就自己研究研究,重新捡起电子这一块知识。

网友F:
这个取样电阻一般要原值代换,过大和过小都不行,这在网校的课程有提到过,不知兄弟R911和R914阻值有没有查过,

网友:
还有个C909要量下,你这样估计另一个电阻有问题,改了之后达到要求了,平衡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样电阻一般要原值代换,过大和过小都不行,这在网校的课程有提到过,不知兄弟R911和R914阻值有没有查 ...

网校讲的也没错,但世界上无一模一样的病,自然就需要不一样的药,即对症下药。比如华硕k42jr笔记本,时开时不开通病——VTT供电RT8202的cs电阻变小,用20K代换5K就ok。我发过一个台板贴,也是更改电阻阻值,至于调大多少,调小多少比较合适,只能根据手册里面的公式,根据欧姆定时和功耗计算公式,一点点改,不能说很精确,但能稳定就ok。这电阻的作用你知道不,昨晚和朋友做过分析,结论是保护开光管

网友:
我是看帖子的,错误不少,等高手

网友:
兄弟们都别加分了等会变精华帖又要收费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思路明确 原理精确到位 这种帖子多看对我们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