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是如何看type-c机子的电流的

楼主(2019-01-17):
之前有看见过有人回复的    图片是可调电源加个成品模块      转出type-c    模块带电流      求原帖图片或者型号

网友:
串路一个电流表,有多的万用表,也可以试试

网友:
网上有卖的,100左右

网友A:
可以直接买一个TYPE-C的表,那种跟USB电流表一样的,也可以吧电源拆开,在供电脚中串一个电流表,推荐指针式,比较灵敏,但不是很直观,不习惯可能会看不懂
串电流表的我这里没拍图片,第一种我给你找了下

网友:
这是核武器 太先进了   我就一个可调电源 一个万用表

网友:
我直接淘宝买的type c的电流表10多块吧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买一个TYPE-C的表,那种跟USB电流表一样的,也可以吧电源拆开,在供电脚中串一个电流表,推荐指针 ...

这个能上19v-2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上19v-20v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上19v-20v吗?

推荐买淘宝这种,可以看电压,不然有没有进电都不知道

网友:
刚才找到一个,普通转TYPE-C,挺不错正准备买

网友:
求这个东西型号    之前看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