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怎么通过修改BIOS屏蔽X541UV的板载DDR4内存

楼主(2019-01-18):
求修改的方法

网友A:
华硕一般只下载第一个就行了,除非失败了再试试第二个
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只能说试试看了。不行的话请回复一下

X541UVF1 NEW.zip

网友:
BIOS修改屏蔽DDR3 DDR4板载内存颗粒教程出售 Q:601098078

适用于市面上80%的机器,无需改动电路,只需要修改BIOS刷BIOS即可!

H55

网友:
还是卖图纸靠谱!

网友:
刷后还是不开机  看来是别的问题

网友B:
好多钱 一份 教程?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钱 一份 教程?老哥

50 Q:601098078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般只下载第一个就行了,除非失败了再试试第二个

谢谢分享!!!!1

网友(2022-04-29):
从板载内存下手估计用处不大,,,还是其它硬件或保隔保护电路的问题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