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天宝TBAO笔记本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9-01-18):
最近接一个天宝笔记本,安装win10系统后重启提示错误,不解压安装。这本子是win10平板电脑的系统,请大神帮帮忙!!!多谢,下面有图

网友:
用安装板win10,装32位

网友:
这个要用UEFI模式装,还要32位系统

网友:
这个好像装不了的,之前遇到同行拿来的最后让他返厂了,这个就像平板一样需要刷进去的

网友:
如果是nvme要打raid驱动

网友:
2G的内存,不能装63位系统的,装个32位吧

网友:
参考一下昨天的那位大师发的帖子  山寨上网本怎么装的吧

网友:
可能是那种跟手机刷机试的装法,需要上官网下载。

网友:
我之前有个中柏的EZPAD 6 装系统   也是平板PC二合一 的        问题是他在别人那里升级 win10不行   ,出现的问题 也跟你一样的          BIOS 我改变了  都不行  只能给他装回出厂前Win8的 系统

网友A:
你系分区表改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系分区表改动了吗

你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了吗?。。。。。。。。。。。

网友(点评):
分区了,和原来一样的分区格式

网友:
08/28/2018?电脑时间是否是真是的实时时间?

网友:
用可以启动的PE 进看硬盘还有100M ESC文件吗

网友:
32位和64位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
各位,系统下载个32位装进去了,但是有个驱动,驱动不上。

网友B:
各位,系统安装完了,都好使了,装的是win10 32位, 但是有个驱动不好使,是PCI加密 解密控制器。这个怎么都驱动不上,而且电脑没声音,看不到声音驱动,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连声卡驱动都看不到,其它都正常,现在就差个声音了。

网友:
uefi模式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系统安装完了,都好使了,装的是win10 32位, 但是有个驱动不好使,是PCI加密 解密控制器。这个怎么 ...

还没驱动上可以试试通过Windows10自动更新看看,通过更新驱动能打上不。

网友:
老总啊,这种您都搞不掂?您查ATOM Z3000 CPU 装系统 ,论坛都有的,必须要WIN8 32位的

网友C:
https://pan.baidu.com/s/1Ihi6VIAEoiMUHcTe5wwm8w  提取码:SMVF ,不懂的话,百度了解一下 DISM 命令模式 ,安装模式,这个ATOM 灵动 3000 系列 装系统 已经很普及了

网友:
上官网找找1iojfoisufoiw df adfhkhdflo

网友D:
哪位大神有63位系统?借来我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pan.baidu.com/s/1Ihi6VIAEoiMUHcTe5wwm8w  提取码:SMVF ,不懂的话,百度了解一下 DISM 命令模式  ...

弄好了,记得给我加分,我很缺粉

网友:
升级就怕驱动问题,兼容和驱动找不到!

网友:
找商家,打到技术支持去弄他们的系统吧

网友:
哈哈  我也搞过这样的本子,最后还是WIN10  32   64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神有63位系统?借来我见识见识!

63位系统是重点圈起来考7试要考的

网友:
设置boot那里把启动选项改成传统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