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内存颗粒短路

楼主(2019-01-18):
机器不上电,待机0.031
拆机目测内存颗粒烧焦一颗
内存供电电感对地值为0
拔掉烧黑的颗粒后,阻值恢至50多
通电后依旧不上电,测量3V待机电压
只有0.6V  。
测待机U7501  23脚的VIN只有0.8V
点位至F7140  发现齐开路  公共点对地值
与内存电感相通。
怀疑内存pwm管烧毁击穿。拔除Q7430
公共点对地值恢复400多。为安全将
内存供电芯片  滤波电容一起换掉
颗粒目前没到货,上电至0.8左右掉电至待机
可再次触发上电。目前颗粒未到,
想向各位问问能不能换成4G的颗粒

网友A:
问下。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有个也是内存坏了。但不想换。担心换了不好

网友:
原机什么,就要换什么,一般都不能代换,不能加大

网友:
要原值换的不可以大也不可以小..............

网友:
你换大的内存颗粒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
                 最好 按原来的换

网友:
以前见过显存短路的,结果找不来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整个4G搬板  换

网友:
内存不能扩大吧应该 要与原机匹配的才行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加大和减小要改BIOS的SPD

网友:
订货找一样的颗粒更换吧

网友:
这种可以降低内存

网友:
不能加大,要一样的

网友:
不能哦  只能换原来大小的,现在苹果的维修也挺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有个也是内存坏了。但不想换。担心换了不好

换板

网友:
没试过    但是显存颗粒是不可以的   内存应该也是不行的吧

网友:
一般是不能换的。找个料板拆同颗粒用吧。实在想换。也要刷BIOS和内存SP芯片

网友(2019-11-06):
不能换只能和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