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D1F-AD不跑马

楼主(2019-01-18):
宏碁D1F-AD不跑马,奇冠检测卡复位灯长亮,卡80.量CPU电压0V,内存电压正常.
查RT8870A,2脚EN-3.3v,5脚PWROK-0V,跑线,连接电阻1边3.3 V,1边0V,直接短接,开机变复位灯闪,换CPU上的电容(箭头指向的电容不要换,电压1.8V左右)和刷BIOS.
开机后正常跑马.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只是换电容,不刷BIOS能跑码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直接扣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只是换电容,不刷BIOS能跑码吗?

不确定,顺手刷了,主要是没PWROK电压

网友:
换CPU上的电容(箭头指向的电容不要换,电压1.8V左右)和刷BIOS.
开机后正常跑马.究竟是电容坏,还是BIOS程序不对?

网友:
你也用的奇冠诊断卡啊,我也是啊,看你维修步骤是大神啊,请问你用奇冠诊断卡好用吗,我用的跟你的一样啊,但是他跑的码都是自己的开放码,根本看不懂,我一般用TL460S PLUS,你的奇冠用着好用不?他的开放码也太懵逼了

网友:
哦,楼上说你是通病电容啊,那就是纽扣电池电压不对楼,那就没什么了哈哈,不过你也不说清楚哪个电容,本来简单的东西被你一描述变得高深又深奥,你这是要把小白我绕进去啊,以前我也弄过通病电容,当时查到的帖子清楚标明真是一针见血,你看你的帖子,早知道我就不想看了,本来懂得,看完都蒙了,你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小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