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神修个板子,机械师的。

楼主(2019-01-18):
如图,板子上电0.7A掉电,换过桥和加焊过CPU。能修好的朋友,或者自认为牛逼的朋友,私信我,

网友A:
这能修好故计也要好多钱,还不如换板稳定。

网友B:
什么问题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现在不跑嘛

网友C:
我估计有很多想接,但你一句话自认为牛逼的朋友估计没人会自认为牛逼了.

网友(点评):
很赞同,说到重点了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一台,跑的电流和我那台机器差不多,CPU坏了 不过内存

网友:
CPU还没换呢   桥都换了   不如连CPU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
额  这个我不行

网友:
在板载CPU面前好多牛批的估计都被搞得灰头灰脸,我反正是不行。

网友:
,换过桥和加焊过CPU。这样的就不要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有很多想接,但你一句话自认为牛逼的朋友估计没人会自认为牛逼了.

很赞同,,,,,,,,,,,,,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好几片这种板        都是不好修的

网友:
称得上大神的人一般都不轻易露面

网友:
你自己都换过桥,加焊过CPU了,谁还认为自己牛逼呢

网友:
板载CPU得机子修复率太低,何况你都加焊过CPU了

网友:
一名专业的维修人员,没有"感觉"”好像“有可能”的字样

网友:
打酱油的我跟着大点酱油

网友:
加焊过cpu.的确实没搞头谁知道cpu好坏啊

网友:
把cpu也换了试下,不行变放弃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现在不跑嘛

没图纸没点位,还是不跑码的,你还在坚持修,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没点位,还是不跑码的,你还在坚持修,佩服佩服

我去这都被你发现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有很多想接,但你一句话自认为牛逼的朋友估计没人会自认为牛逼了.

哈哈哈,,,这一句是重点。。。。。。。。。。。。。

网友:
现在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能修好故计也要好多钱,还不如换板稳定。

换板18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现在不跑嘛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型号我修过。

网友E:
阻止,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板载CPU加焊 不好很容易坏  估计都不会有人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止,电压都正常吗。

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这活真心不敢接,技术有限,弄不好就赔了

网友:
在看大神们讨论呢

网友F:
0.7电流CPU供电是不是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0.7电流CPU供电是不是没出来?

这板子先出集显供电再开cpu供电。再开显卡供电,显卡供电出来后集显供电归0v才亮机,很变态的

网友:
如果没出CPU供电,考虑BIOS。

网友G:
换CPU风险太大,这个CPU又很贵,不计成本可以考虑换一个CPU试一试。

网友H:
我这也有两块,收藏起来吧,等那天图纸公开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也有两块,收藏起来吧,等那天图纸公开了再修。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CPU风险太大,这个CPU又很贵,不计成本可以考虑换一个CPU试一试。

我估计是CPU虚了。要重做,没有钢网

网友:
CPU都干过了基本就能放弃了,别坚持了

网友:
建议换主板吧!还稳定!这种半载U问题真的多!

网友:
这玩意没这么容易虚汗吧?要么就是直接坏

网友:
                      这主板很垃圾的吧

网友:
出CPU 供电了吗、、、、、、、、、、、、

网友:
一般没有找到问题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经易动大芯片的,故障扩大了

网友:
哈哈,还是换板吧!我每次遇到这些垃圾都搞的灰头土脸,最后还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有很多想接,但你一句话自认为牛逼的朋友估计没人会自认为牛逼了.

我也很赞同迅芯大佬的说法。你还是自己慢慢再研究研究为妙